维修被人动过手脚ACER E1-471G 版号DAZQSAMB6F1不触发

楼主(2017-04-23):
维修被人动过手脚ACER E1-471G 版号DAZQSAMB6F1不触发 接到机器问了一下客户具体问题 客户说给别人检测过报价高了没修 。 我拿到机器检测待机0.02 正常 开机一点反应没有不触发 ,   报价200 客户同意了  ,拆机大概看了一下主板 没发现进水 腐蚀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 大概测试了一下 3V, 5V ,开关电压, LID,等等 都正常 量到南桥晶振的时候发现晶振边上两个小电容被拆了
     马上 在料板上拆了两个电容装上去 。插上电一看还是一个样,一点反应都没有 量一下晶振两边一电压0.18 一边0.32 正常   。 看来这板是被人动过手脚的。    只能看时序查了  ,打开图纸  广达的主板需要触发需要一个15V 电压  量了一下输出只有5V左右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部分了
把PR127 掉 15V 就出来了  看来升压电路没问题 。是后面电路的问题  。查了一下图纸 后面去的地方不多 只能一个一拆了  ,当拆到PR57时电压出来了
   量了一下PQ11 短路的 。找料板换上    。+15V 终于正常了  。开机一看电流到0.23断电 看来还有问题  。开机瞬间测试主板 发现 其他电压都正常 就CPU电压 和内存的电压没出来。 那就先从内存电压开始 。查了一下VIN  EN 都正常  刚准备吧PU11 换一下 看了一下主板发现又有一个电阻被拆了
    补上 PR270  电流终于上去了 亮机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 后面不知道怎么搞的多发了这么多图片 请谅解   。附上图纸

网友:
宏基 ACER DAZQSAMB6F1.pdf

网友:
这技术牛逼

网友:
但是不要拆同行的台,这个行业谁都知道的

网友:
上家做的故障也太低级了

网友:
很多都是报价不搞的,理解就好。。。假如是我做的故障,你就未必能能赚到这200块了。。。

网友:
技术不错,不要讨论做故障,讨论技术哦

网友:
  图文并茂   说的 很仔细 思路很好   多谢分享

网友:
200搞个屁啊,我这里最低300起步!

网友:
技术不错,报价有点低

网友:
这个故障做的都比较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