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6p pp1v8_sdram短路

楼主(2017-04-23):
同行送来的6p,几天前修过触摸,这次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接过来机器发现机器有些发热,于是用直流电源连接手机,发现触发后段路,心想这容易啊,把主板拆出来开始量各路供电,量到pp1v8时发现阻值为0,短路,首先拆开cpu屏蔽罩,扣下cpu旁的电容,故障依旧,查电路图,发现pp1v8所连芯片有电源,usb,充电芯片,还有音频,不想依次拆芯片,于是接上直流电源,触发后把主板从上摸到下,发现电源有些热,拆下电源,阻值回来了,260左右。从料板拆下一个装回,故障修复,开机进系统,测试各个功能发现后摄像不好使,更换新的,故障排除。只有电路图和维修好的图片了。就上传这个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
修手机要很细心哦

网友A:
用手就摸出故障来了,我试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就摸出故障来了,我试过都不行

短路和大电流接电就会发烫,可以摸出来,小电流摸不出来

网友:
短路的话烧机就好啦,这样更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手就摸出故障来了,我试过都不行

用烧机电池烧,摸都不敢摸。短路的地方有可能直接烧开路。

网友:
供电对地短路好摸,信号短路就不好摸了,压根没什么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烧机电池烧,摸都不敢摸。短路的地方有可能直接烧开路。

电池电流比可调的电流大,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流比可调的电流大,我也遇到过

5点苹果的电池肯定比可调电源的电流大啦、

网友:
我有一台6好像故障差不多,还没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