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同行修过5代维修

楼主(2017-04-23):
根据同行描述, 客户的IPHONE5用着用着WIFI打不开了 ,接机报价,客户要求一定修好,同行想着没问题就给接了,然后拆WIFI。。。悲剧出现了
我感觉他是没加温度直接翘的!!
掉了一大堆焊盘。。。这时跑来跟我求助了,先刮干净 漏铜的地方打上绿油

然后开始漫长飞线过程

飞完后加焊盘

装WIFI开机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焊盘处理得很好

网友:
这是硬撬的吗……

网友B:
看着这焊盘也是醉了,楼主功夫了得,飞这么完美

网友C:
飞线看着还蛮舒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处理得很好

花时间比较多,刚好没事做

网友:
感觉像吹一下就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这焊盘也是醉了,楼主功夫了得,飞这么完美

刚好没事做 飞了一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看着还蛮舒服的。。。。。

哈哈 像我这样不懂理论的也只能手工多练练了

网友:
手工好厉害  绿油应用完美

网友:
这飞线技术很6啊。

网友D:
这焊盘处理完要好个把小时吧。

网友:
这个处理的好

网友:
修得很漂亮,已加分鼓励,欢迎继续多多发帖交流。

网友:
温度不够,锡没融化,直接翘。后果就和图片一样。

网友:
已加分鼓励      活真好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啊,同行是生撬啊。

网友:
为你的耐心和细心加分

网友:
不错,手工蛮好的

网友E:
楼主,问下,飞线,焊点处是用飞线绕成圈圈吗,我是小白,不怎么明白飞线的道理,特请教一下,望回答。

网友F:
楼主技术可以的  这种你应该叫客户加钱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焊盘处理完要好个把小时吧。

前后花了将近四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下,飞线,焊点处是用飞线绕成圈圈吗,我是小白,不怎么明白飞线的道理,特请教一下,望回答。

就是把断线部分刮出来上锡 然后飞线上去  之后在焊盘处转个圈圈 加点油点一点锡就出来一个新焊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可以的  这种你应该叫客户加钱吧

这个没办法啊  同行的 都是老相识了  刚好有时间就帮他弄一下咯

网友:
看了很多苹果手机维修的帖子,补焊点飞线在IPHONE维修中占到相当大的一块比例

网友:
手工牛b轰轰啊!

网友:
撬成这个死样子  也是人才了 你这同行

网友:
真是神乎其技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高。。处理的很完美。

网友:
同行应该是温度没有达到要求 急着翘了 导致的 如果是生翘  一个焊盘都不一定会留给你 哈哈

网友:
每个技术高超的师傅背后,总有那么几个手工“了得”的同行

网友:
硬撬不至于,不过肯定是没到熔点就下手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后花了将近四个小时

难怪那么那漂亮,追求完美主义。

网友:
上家维修的真的是胆子大,直接撬啊,赔不怕,还是不怕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下,飞线,焊点处是用飞线绕成圈圈吗,我是小白,不怎么明白飞线的道理,特请教一下,望回答。

不用搞成圈圈的,只是错觉而已,以为圈圈比较好,其实焊上了就可以啦。

网友:
我滴天,楼主你的飞线技术也太好了吧!

网友:
处理的好漂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搞成圈圈的,只是错觉而已,以为圈圈比较好,其实焊上了就可以啦。

你所说的焊上,是指先用刀片刮开绝缘层,然后延着线路,用飞线连接,在焊点处上锡,将线头固定住就好了,是这样吗,望解答。

网友:
哈哈,这个手工必须加分

网友:
膜拜啊  搁我压根就没那时间飞  大神

网友:
手工不错哦!!!飞线很漂亮~~

网友:
一看就是修手机的高手啊

网友H:
同行是生硬盘翘的温度没到。楼主的细心和耐心值得佩服。楼主的显微镜是舜宇的吗?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所说的焊上,是指先用刀片刮开绝缘层,然后延着线路,用飞线连接,在焊点处上锡,将线头固定住就好了, ...

是这样的。不用那么麻烦,搞圈圈很废时间。

网友:
不错 手工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行是生硬盘翘的温度没到。楼主的细心和耐心值得佩服。楼主的显微镜是舜宇的吗?还可以。

这都看得出来哦

网友:
OMG!
手工牛B!

网友:
这手工活太厉害了。要很细心很有耐心啊

网友:
补线补到手抽筋不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完美维修,完美技术,上面是空点吗

网友:
靠这样了还修啊  牛

网友:
老司机,焊盘处理的很漂亮

网友:
有耐心 飞那么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