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21 all-in-one一体机不显示,不能启动维修

楼主(2017-04-23):
今天收到一台HP Pavilion 21 all-in-one pc一体机电脑,加电不显示,电压从0V——2.4V——1.6V跳变,蓝灯变黄灯闪烁。

拆机,这种一体机没修理过,不过跟笔记本应该差不多,电脑很新,怕没有配件,本来让客户到维修点,客户说到温州回来很麻烦,不知道维修点的具体地址,让我尽力修,修不起来没关系。客户还是比较好说话,同意愿意一试。

发现显卡供电处电容烧毁

修复,上机依旧,测得显卡供电有0.87V,查资料,正常。其他供电19.5V,12V,5V,3.3V都正常
拔掉内存,可以报警,换内存条,依旧,在论坛查资料,打算先刷BIOS再说

论坛里下载的论坛,跟原先的差不多
pavilion 21一体机 BIOS下载地址

刷机,屏幕终于能点亮,大喜,不过显示没发现启动硬盘,

开机按F10,在BIOS里能找到硬盘,应该是只支持UEFI启动,禁用的传统的引导

按图,把Legacy 启用,并禁用了secure boot,按F10保存

回到BOOT选项,发现legacy项已经从灰变白

保存重启

又是一个安全选项,按提示,输入随机密码2392并回车,终于进入系统

至此,电脑修复完成,再烤机一个下午,没问题,就等明天客人拿电脑了

网友A:
供电都烧了  居然没有烧其他地方

网友:
现在做系统也麻烦死了

网友:
见到银子了又

网友:
看来只是小电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烧了  居然没有烧其他地方

是供电初级电路19.5v的电容短路了,把板都烧坏了。次级的MOS管是好的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短路被烧断线了?

网友:
大短路还坏BIOS 啊

网友:
问题还不算大

网友:
公共点短路,BIOS怎么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供电初级电路19.5v的电容短路了,把板都烧坏了。次级的MOS管是好的

看错了,以为后极短了,只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这个板子三个BIOS 请问刷的那个亮机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1738-1-1.html 这个BIOS试过了 好用刷了就亮 刷南桥的8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