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松下T610 灯泡亮红灯

楼主(2017-04-23):
松下投影机开机灯泡亮3秒就熄灭,反复3次后灯泡指示灯亮红灯,这种问题,在别的机器上,遇到最多的是灯泡问题,但是换了个还是一样,就差没有换原装的了,安道理讲,客户原装的灯泡外观没有什么问题,应该不是的灯泡的问题了,请专业的大师判断一下,在线等,非常感谢!!
问题

网友:
修好了,电源板问题,换了一个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投影机故障最多的就是灯泡了

网友:
电源板问题,换了一个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灯泡好的情况下。那就是是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