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2G 跑0.4A不亮机

楼主(2017-04-23):
接机上电待机0.000,能触发,跑0.4A左右不亮机,5代I5的机器 版号LA-B991P.初步判断,内存没过,测得内存电压没出,内存供电芯片为RT8207 , 测得11脚VDD 5V,9脚TON 0.9V,这个TON电压不对,上次修过一台联想5代机器,这个脚一般都是串个几百K的电阻接B+的,找到那个电阻,测量阻值正常,出发后,电阻一端19V,一端0.9V,芯片拉低?先这么理解吧,换芯片。。。。。。手头真找不出来这芯片,上次修联想机器剩的芯片跟着型号不一样是RT8231A
对比了下脚位,貌似一样哦,。只有12.13脚有点区别
怀着试一下的心态,装上去,触发0.6A左右了。点PL502 1.25v.貌似电压低了???不是应该有1.35V么?但看这电流应该亮机了。接屏试试?还真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难道是芯片不一样造成的??会稳定吗?来个高手帮解答一下!3Q最后来张亮机图~~~

2017年4月25日14:00:53,机器测试2天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确认,在这个板子上,RT8231A可以代换RT8207,供迅友参考!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也就是说1.25V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可以等待一段时间,看看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等待一段时间,看看稳定吗

开机一晚上了,早上来放电视剧放了3个小时,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B:
我也在修这台机 也是0.4电流不显。。但我的有内存供电。。你把亮机的BIOS上传一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修这台机 也是0.4电流不显。。但我的有内存供电。。你把亮机的BIOS上传一下可以吗

不早说,都装机客户取走了。。。。

网友:
这种修起来速度还是很快吧

网友:
难度不大,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最好还是原型号代换吧,不然有后疑症还真的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原型号代换吧,不然有后疑症还真的不好说

确实,主要手头没有原型号哈,。

网友:
ec bios怎么搞出来 的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