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显示harddisk security

楼主(2017-04-23):
没有设过密码,开机后也无法进入BIOS,在别的电脑上用hddreg查了一下都是坏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都已经提示了,硬盘已经被上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提示了,硬盘已经被上锁了

但是我没设过密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没设过密码啊

自己想想吧,有的笔记本设完BIOS密码也就硬盘也写上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