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24寸的显示器HDMI输不出

楼主(2017-04-23):
客户把电视机拿来说是反复重启,我测试了下显示LOGO之后马上断电重启,摸着主控烫手,主控是TSUMV59XU-Z1,然后去买IC换上去正常了,VGA接电脑都开了一天,客户拿回去说HDMI不能用,因为要接电视的,所以又拿回来了,我根据HDMI的定义测了19脚热拔插有短路,经过一个三极管,摘掉之后上升到5V,用笔记本接HDMI能检测到显示器型号,但是切换到显示器输出提示无信号,然后刷程序没用,都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再换主芯片看看,三极管如果没有损坏就恢复原位,坏了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