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个5C的套件

楼主(2017-04-23):
今天拆个5C的套件,主板是ID板买来练手的,等我拆完基带和硬盘,想着测试下能不能开机,
得——,还真开不了机,按开机木有反应了,唉!! 可能CPU爆珠了吧,不过目测看不出,大师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板 买来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 买来多少钱呀

不贵 ,几十块

网友B:
可能板子有问题 ,你上哪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板子有问题 ,你上哪开机

当然是好板子

网友C:
硬盘背面是CPU,处理不好U就虚焊啦。

网友C:
我建议你找点纸巾,最好是大姨妈巾里面的棉花,虽然有点邪恶但是锁水性能好,搞点水到棉花,把他放到U下面垫着,这样拆硬盘U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 买来多少钱呀

土豪啊,前期练习不用买亮机板,买练手板就行啦。

网友:
这个硬盘翘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板子有问题 ,你上哪开机

这个是ID亮机板,肯定是好的,能开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找点纸巾,最好是大姨妈巾里面的棉花,虽然有点邪恶但是锁水性能好,搞点水到棉花,把他放到U下面 ...

这招确实牛  尿不湿强力锁水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招确实牛  尿不湿强力锁水珠子

尿不湿的也可以啊,可是哪个代价高了点。

网友:
用电源加电看下电流

网友E:
拆了硬盘不可能开机吧,不过可以试一下能不能连电脑,电流一般在40MA左右就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硬盘不可能开机吧,不过可以试一下能不能连电脑,电流一般在40MA左右就应该正常的吧。

是不可以开机点亮,但是能上上电,能联机能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ID亮机板,肯定是好的,能开机的。

这个你说的棉花,我见过强力锁水的棉花。那种是 传销推销的那种。太牛了。水不外流。强力的!普通的大姨妈纸巾和这个比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找点纸巾,最好是大姨妈巾里面的棉花,虽然有点邪恶但是锁水性能好,搞点水到棉花,把他放到U下面 ...

一看就是老师傅传授的经验,就地取材简单易搞。

网友:
可能是手工吧,这些都没个底。

网友:
你都拆硬盘了,还怎么开机。。

网友F:
测供电有没有问题,这不正好可以查查修修看吗?

网友:
看电流情况噻,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供电有没有问题,这不正好可以查查修修看吗?

CPU爆了珠了

网友:
我搞了一块6的ID板,还没动手,练手应该搞能亮的,不然怎么知道搞好了还是搞坏了.

网友:
5 5S拆硬盘风险太大了,打磨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找点纸巾,最好是大姨妈巾里面的棉花,虽然有点邪恶但是锁水性能好,搞点水到棉花,把他放到U下面 ...

底层容易挂,

网友:
练手板 坏了 正好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背面是CPU,处理不好U就虚焊啦。

估计楼主温度不合适,把U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