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手动给PWM芯片12V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7-04-23):
经常看到有人说 手动给PWM芯片12V供电 然后测试PWM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这里的波形是怎么测的
手动给12V后 然后手动启动测试 还是说 手动给12V后 PWM芯片就会输出波形 不是待机时 4脚(7500为例)为高电平 PWM的 8 11脚不输出吗、
求兄弟们指点下

还有一个
就是短接光耦1 2脚 来测试有无5VSB 是短接下就可以 还是一直短接住  在测试。。。。没弄明白

网友A:
手动给pwm芯片加电只限一部分芯片和应用场景,至于测量pwm输出万用表就可以(如果有频率挡更好更直观)或者就是示波器这个更好。
还有就是5vsb只要电源是好的上电就会有,不用自己短接什么光耦。还有别人短接可能是为了强行开启电源,这个可不好玩弄不好是会炸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给pwm芯片加电只限一部分芯片和应用场景,至于测量pwm输出万用表就可以(如果有频率挡更好更直观)或者 ...

谢谢指导
我的意思是加12V供电就可以测到波形吗 难道加电后 就工作了吗 没有吧7500 不是启动后 8 11才会轮流输出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给pwm芯片加电只限一部分芯片和应用场景,至于测量pwm输出万用表就可以(如果有频率挡更好更直观)或者 ...

老大说的是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我的意思是加12V供电就可以测到波形吗 难道加电后 就工作了吗 没有吧7500 不是启动后 8 11才会 ...

可以看下这本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我的意思是加12V供电就可以测到波形吗 难道加电后 就工作了吗 没有吧7500 不是启动后 8 11才会 ...

你只想到了7500那如果是别的芯片这个方法可能就不行了,就像前面说的不同的芯片不同的设计和应用场景外加辅助电压是不一样的。有的加了辅助供电就可以工资,有的不行还需要别的条件。
关于7500的问题另外一位大神给出了很好的参考(补充一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这本书

里边有7500外加12v 短接PSON 到地

对 我想明白的就是这句:里边有7500外加12v 短接PSON 到地
额外给电后 还是需要短接PSON到地  谢谢你指导  这个PDF我看过 写的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只想到了7500那如果是别的芯片这个方法可能就不行了,就像前面说的不同的芯片不同的设计和应用场景外加 ...

好的 谢谢指导 我就是学习的路上遇到个疑问 故有此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我想明白的就是这句:里边有7500外加12v 短接PSON 到地
额外给电后 还是需要短接PSON到地  谢谢你 ...

哪里什么指导
按也是新手 学习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指导 我就是学习的路上遇到个疑问 故有此问

看来 最近 对ATX电源 干兴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