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rev3.0一开机就掉电一例

楼主(2017-04-23):
GA-H61M-S1 rev3.0一开机就掉电,维修过程和说明在图片里。给修到这个这个主板的同志们修到同样故障时,可以直接秒杀。最后,求同志们加点分!

网友A:
技嘉主板曾经的高质量的象征,现在完全毁了,奇诡的故障,有的通病可以修,还有的感觉无从下手。技嘉B75无规律重启。

网友:
技嘉这种小管 喜欢坏

网友:
根你一样的主板 同意个问题,找你一样的做法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折了不行,就查其他缺电吧

网友:
谢谢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曾经的高质量的象征,现在完全毁了,奇诡的故障,有的通病可以修,还有的感觉无从下手。技嘉B75无 ...

严重同意 , 技嘉的触发掉电接着又触发 ,有的好修  有的也是疑难杂症!很讨厌技嘉了!

网友:
图片说明很实在,一看就懂,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大神有级别——

网友:
我看了一下,给我加了分的都是帅哥
发个贴要不少时间,同志们加点分吧

网友:
这种是缺电压引起的掉电吧,这种板还没有遇到

网友:
你是强制开机才测到的吧,否则一触就掉,不好测。 问一下 如果I/O给PCH的PWROK 为2.6V, 有问题么,图纸是通过3.3V 上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曾经的高质量的象征,现在完全毁了,奇诡的故障,有的通病可以修,还有的感觉无从下手。技嘉B75无 ...

B75  经常可以搞到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B75  经常可以搞到怀疑人生

看来大神技嘉板修的多哦

网友:
这个324周围电路是重灾区

网友:
学习 看看怎么修 碰到再说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刚才一个H61M-DS2的 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零件位置不一样,跑了一下线,取了你说的这个三极管,已经OK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后患,收了60

网友(2017-06-14):
感谢楼主 我的拆了可以

网友(2017-08-0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今天也收到这块板子,找了好多贴子,最后看到你这个,把哪两个管子拆了就开机了。

网友(2017-09-03):
现在的板小件坏的好多,不好查啊。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今天修到了一个 和楼主同样问题, 果然 拆了就好啦 感谢楼主

网友:
刚刚遇到一块也是这个故障,可惜看不到是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