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第一例秒杀!裤子都脱了怎能不粗暴?

楼主(2017-04-2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Think E40,广达代工,版号:DAO GC5MB8F0 REV:F      现象:暗屏,由于没有修过多少台机子,经验比较少,因为这是我接到的第一台暗屏机子,心里在打鼓该如何下手我个人习惯是修机子先思考一两分钟,整理一下思路(笨鸟要先飞哇!)嘿嘿...................
      两分钟过去了......先礼后兵礼貌性的外接正常,换屏、屏线(刚好有条一样机型拆机剩下的)现象依旧,快速定位主板屏电路或显卡问题,开干!!!三下五除二干掉C壳,扒开黑胶纸,上家伙(电动.....嘿嘿!),拆了藏在d壳黑胶纸那面的4颗螺丝,拆掉最后的保护不晓得叫啥的插卡的槽...露出了藏在下面的EC和屏接口的相关电路,有轻微氧化, 布吉岛是不是进水了客户没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这一块出了问题,因为这块地方藏的太神秘了,荒草丛生........咳咳咳......继续正题!上法宝,E40图纸,查CN6屏线接口,走马观花看过去,找到与背光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信号DISPON(背光开启)和VADJ_PWM(背光亮度控制) 两个必须同时有3.3v电压,我悄悄的告诉大家我也不知道哪种图纸哪种管背光的那些信号叫啥名,反正这款就叫这两个名称,我是用排除法的,嘿嘿嘿......让大家贱笑了!DISPON有3v电压,VADJ_PWM没有电压, 在板子上找到这个点与主板屏接口43脚相通,另一头找不到在哪儿,烦人,ec那头也没连到,显卡那头不好找,可能是断线了或者ec或显卡出问题了,这成本太高了,我要一碗麻辣烫解决战斗!!!!!!!!!!
      找到屏接口处LCD_VCC的3.3v,一个个头大一点的滤波电容正极(因为好焊也稳定而且电压和屏背光电压是同步出现的不会出现开机前几秒钟白屏的情况),一根漆包线飞过去,贴好隔热的黄黄的胶带, 接屏,高潮来啦!!!一库一库一库(其实我也不知道啥意思).......亮机了,意料之中的秒杀附上亮机图 装好,测一下午没毛病,就是亮度不能调节了,亮度调节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维修到此还没有结束!!!!献上我观察到微妙的现象:在出现logo以后的界面,就是我亮机图的bios里(但不上硬盘)裸机只接屏,电流很高,有2.07A左右,显卡升温很快,也上了散热器,差不多两分钟掉电,装硬盘进系统电流降下来温度也下来了正常了,请教各位大神,这种现象是不是显卡不良引起的呢?还是正常的只是我多虑了呢?我这个人求知心比较强......望大神指教!     各位看官觉得我这好贴就赏个脸加个小分在下感激不尽!鼓励我继续发好贴!祝大家三天一秒杀!五天一精华!钞票哗哗来,技术蹭蹭涨!!嘿嘿!在此谢谢上个戴尔机器对我加分和支持的同仁了!!!上个帖大家没看过的也可以看看,新鸟可以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3464-1-1.html
ps:老鸟飞过就可以啦!

网友A:
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感谢支持!修机器就是要干脆利落分享给大家才简单易懂是的吧!

网友B:
不接硬盘升温快掉电还是散热的问题,这机器铜管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硬盘升温快掉电还是散热的问题,这机器铜管易坏

哦哦,酱紫的啊!受教了

网友C:
不能调节背光亮度,太刺眼了

网友D: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屏供电问题,加分支持。

网友E:
维修就是简单,快捷,方便,实用~

网友:
楼主第一次发贴修的不错啊,加分支持

网友F:
厉害 不过暗屏机器在我这里都是不用拆机就可以维修的  直接拆屏 测无短路 强开背光即可

网友:
思路还是很好的··加分鼓励··

网友:
应该会返修

网友:
楼主做法很对  修电脑能改就改 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可以啊一根线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 不过暗屏机器在我这里都是不用拆机就可以维修的  直接拆屏 测无短路 强开背光即可

牛的一手好13   屏幕我一般都不敢上烙铁的

网友:
恩恩可以 维修思路很明确

网友G:
问题简单 写的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调节背光亮度,太刺眼了

我是菜鸟一枚,搞不来可以调亮度的维修,请大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感谢支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 不过暗屏机器在我这里都是不用拆机就可以维修的  直接拆屏 测无短路 强开背光即可

受教了!!!,下次也这样搞,省事省时

网友:
我也不晓得,测的是稳定的,就是亮度不能调,如果修的调亮度是要咋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简单 写的吓人

嘿嘿嘿............

网友H:
通用办法,几乎都是改线,省时省事还省钱。只要修好了就对了。做维修最重要的是给客户解决问题,不管你如何修。客户只看最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用办法,几乎都是改线,省时省事还省钱。只要修好了就对了。做维修最重要的是给客户解决问题,不管你如何 ...

怕就怕一些顾客较真要调亮度就有点尴尬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就是简单,快捷,方便,实用~

是滴是滴,能省则省

网友I:
量了这么久,不算秒杀了

网友J:
开启电压就么到位木肯定是安屏

网友K:
楼主,两个信号一坨锡效果一样吧

网友L:
e40的散热器有问题是通病会导致温度高烧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量了这么久,不算秒杀了

嘿嘿,多少要凑点文字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启电压就么到位木肯定是安屏

开启有电压,亮度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两个信号一坨锡效果一样吧

是哦.....可以更简单的非得飞线.......多谢指点迷津!我看看图纸会不会有影响,没有影响的话就效果一样没差

网友:
引用 网友L:
e40的散热器有问题是通病会导致温度高烧显卡

受教了,确实感脚在bios界面温度好高,原来有这通病

网友M:
明明技术好,就是很谦虚

网友N:
楼主言语 很黄很暴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言语 很黄很暴力啊

是您想歪了吧......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明明技术好,就是很谦虚

首先我技术真一般我这不是谦虚话哟,其次当没有成为维修大大神的时候就应该谦虚学习,是的吧!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掌声响起来,还不错,

网友O:
我现在看迅维网就像在看一部黄色小说

网友:
哈哈,好吧。。。。。下次要写清新脱俗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看迅维网就像在看一部黄色小说

哈哈,好吧。。。。。下次要写清新脱俗点

网友P:
老实说,写得精采,但是这样调不了亮度,明明知道断线了不如飞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P:
老实说,写得精采,但是这样调不了亮度,明明知道断线了不如飞一根线。

ec34脚亮度控制那边没电压,我也懒得想那么多了,3.3v亮度是默认的亮度,不会太亮也不会太暗

网友:
你给菜鸟发好贴,菜鸟给你加分了

网友:
直接在屏上飞线

网友Q:
观察仔细才重要

网友:
嗯嗯,上个同仁也是这样说的,下次就这样干了,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Q:
观察仔细才重要

是呢是呢!

网友R:
  楼主技术不错!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技术不错!已加分!

谢谢支持!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就应该这样搞

网友:
一气呵成的感觉特棒,楼主多发点维修经验学习下

网友:
如果能把亮度调查节修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

网友S:
还真以为是秒杀,目测花了几百秒吧

网友T:
修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很实用。其实这个机型有图纸有点位,要想修出能调节亮度的应该也不是太难,楼主有点偷懒了,不过还是加分支持一下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还真以为是秒杀,目测花了几百秒吧

下次努力几十秒......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很实用。其实这个机型有图纸有点位,要想修出能调节亮度的应该也不是太难,楼主有点偷 ...

是偷懒了,嘿嘿

网友U:
这种精神不错,写得很详细

网友:
哈哈   楼主  666挺仔细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同行

网友:
屏供电问题,加分支持

网友V:
显卡那边问题的话可以先拿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有没有变化 。这样修起来也很好了。毕竟老机子了。

网友W:
技术先放在一边,看得出楼主是个淫才

网友X:
技术可以喔,学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X:
技术可以喔,学了多久?

修板两月.......

网友:
引用 网友W:
技术先放在一边,看得出楼主是个淫才

嘿嘿,论坛看帖太严肃了,来点轻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精神不错,写得很详细

有修到的好案例小弟还会继续发帖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显卡那边问题的话可以先拿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有没有变化 。这样修起来也很好了。毕竟老机子了。

吹过的,也只能吹吹了,无变化,显卡温度还是蛮高,这就是黑胶的无奈啊,不然就上BGA了,散热器不好也换了呢,只能这样了,进系统温度还算可以,但是经不起压力测试

网友:
也是一老鸟 啊秒杀

网友Y:
哈, 不错不错。  我是老鸟 '''''''

网友Z:
  E40 暗屏第一反应就是干显卡

网友AA:
维修就是要仔细 效率 不然机子一多都找到底时间都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维修就是要仔细 效率 不然机子一多都找到底时间都不够用

是的呢,很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E40 暗屏第一反应就是干显卡

我也想干.......黑胶啊!哥们你应该也知道的....显卡温度偏高,不能干显卡,吹一下也是温度高,我也是无奈呢,不然就上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哈, 不错不错。  我是老鸟 '''''''

老鸟你好,老鸟多多指教咱新鸟!

网友Z:
引用 网友AB:
我也想干.......黑胶啊!哥们你应该也知道的....显卡温度偏高,不能干显卡,吹一下也是温度高,我也是无 ...

风枪吹下哇   显卡 还好  显存会干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风枪吹下哇   显卡 还好  显存会干挂了

吹过,现象依旧.....

网友:
E40的显卡是比较容易出问题,还有显卡一面的显存易爆珠,显旁边有一个三个腿的管子容易击穿。

网友:
楼主换过了电阻,有测试内存的电压吗,后面是多少V的电压,我想知道一下!

网友:
新手能修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也是新手,都是师傅指导修的

网友:
加分咯,不多说

网友:
一般这种我都是把开启或者亮度调节,直接接到屏供电上,不过开机会白下屏

网友:
撸主威武,明察秋毫啊

网友AC:
这款机器散热器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款机器散热器容易坏

是的,换了但显卡温度还是高

网友AD:
说是秒杀 ,楼主还是费了不少功夫

网友AE:
楼主和我一样可爱,

网友:
简单粗暴,我也这样的风格!!技术值得一赞!!

网友:
不仔细看不到这个地方进水

网友AF:
最终的问题没有直接找到,飞线解决,还是有点不是很完美!

网友AG:
省事。但是客户要求能调整亮度,咋整呢。最好有空余时间稍微研究透彻。希望不要有别的问题还没出来,再来个返修。

网友:
可以啊思路清晰,动作敏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省事。但是客户要求能调整亮度,咋整呢。最好有空余时间稍微研究透彻。希望不要有别的问题还没出来,再来个 ...

一根线进ec一根进显卡,要是要求能调亮度就换显卡,加票票.......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和我一样可爱,

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说是秒杀 ,楼主还是费了不少功夫

嘿嘿菜鸟技术就酱紫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最终的问题没有直接找到,飞线解决,还是有点不是很完美!

是的呢,没找到根本问题,技术不到位一时半会纠结这点问题费时间,还有其他机器修就先这样搞了。

网友AH:
可以的    E40铜管最容易坏了

网友:
技术不错,说得很祥细

网友:
技术不错已加分 有空看看我的大神 加个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507401

网友AI:
显卡易出问题,.铜管也坏得这少,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显卡易出问题,.铜管也坏得这少,这机器

是的呢,换个散热器能凑合用用就凑合用用,换显卡客户也要多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可以的    E40铜管最容易坏了

是的呢,以后就晓得这通病了,散热不好导致显卡不良,就是还没完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小子,不错吗,还挺细心的

还望大神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