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技嘉Z77P-D3主板开机死机,白屏,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23):
开机有时进BIOS死机,有时开机刚出LOGO就死机或者白屏然后十几秒左右掉电,然后从最基本的供电查起,内存,VCC1_05PCH正常,当量到VCC1_8_PCH这个桥供电发现问题,刚开机1.85V慢慢上升,等电脑死机后变为2.2V左右, 这个电压由U1这个运算放大器加MOS管降压得到的,测运算3脚基准电压1.85V正常,2脚负端也是1.85V,但是测Q20这个MOS管S极还是2.2V不正常,经查图纸看到还连了一个超频芯片, 测U9这个芯片7脚电压2.2V不正常,论坛有前辈说过这个芯片可以直接拆掉,于是我用风枪把这个芯片拆掉,上电再测VCC1_8_PCH电压稳定在1.85V, 装系统测试一个小时没发现死机 掉电,此机修复。最后附上我师傅高清照片

网友A:
三本秘籍  火力十足
修得不错

网友:
这个8脚超频芯片爱坏,LZ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自学成才

网友B:
思路清楚,这个芯片是可编程的,没试试更新bios?

网友:
楼主的理论不错!PLL1.8V 电压高!!拆了那个零件,,在什么位置!能上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C:
我最近也买了这三本,慢慢看了,希望以后自己自学成才

网友:
武林秘籍 绝招在手,哈哈

网友:
自学可不容易,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买了这三本,慢慢看了,希望以后自己自学成才

只要肯努力 早晚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本秘籍  火力十足
修得不错

看你的帖子看多了  学到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楚,这个芯片是可编程的,没试试更新bios?

电压不稳更新BIOS没用的

网友:
这种芯片也可以拆的啊。。。。。

网友D:
U9的位置在哪里的啊。。。发个图片啊。

网友:
看样子楼主要收藏 不是事全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9的位置在哪里的啊。。。发个图片啊。

位置在内存插槽下方与PCH桥之间

网友:
什么时候 能学到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自学成才,了不起

网友:
那个芯片 是起何胙用的呢

网友:
先收藏了 ,有时间再慢慢看。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真没想到这个超频芯片可以拆掉不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