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映泰H61MHV 金刚版 VER:7.1 进系统10多分钟掉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3):
板号:映泰H61MHV 金刚版 VER:7.1
故障: 进系统10多分钟掉电

客人过来说  每次 进系统 10来分钟就 断电 。心里只想到是温度问题。。。。
拿来 测试  鲁大娘  压力测  CPU 各个温度 都正常。。。。10多分钟到了  ...心里还有种 猜疑是 电源。。。。
正跟 客人说 没什么事呀 ,屏幕就黑掉了。。。
看到 机箱 里面 CPU 风扇 还一直转  没有 反复重启。。。心里想  还有点搞头。
拿上万用表 测测 哪个供电 丢失。。

内存 1.5V  正常

PCH 桥 1.06V 正常

Q35 PLL 1.2V  不正常  正常1.8V
问题锁定 PLL锁相环供电
拆板下来修
上维修台

又能正常亮机  郁闷了~~~这样挂机 半个小时都没结果 都是好的。

打开个 参考图纸

心想 把这个图的所有元件都换了  一般能修好。
Q34 和两个分压电阻 还有 C62电容 嫌疑都大
但是还是想确认一下 具体故障点 又把主板装回机箱
等10分钟过后  终于又黑屏了

测Q34 稳压管 2.49V 正常。

U4 lm324 10脚 1.24V  应该是  分压电阻 出现的问题。
C62也有嫌疑 但是 和电阻做在一起  就顺便一起换了。

没有这个电阻  找了个 3K和8.2K的电阻 替换。电容也换了。

更换好R61 R63 C62 后 上机测试2小时  不掉电
此板修复  !
维修结束!
补充:
昨晚修好 试了 几个小时没事
今早 广东 茂名 特大 暴雨  刚刚搬的这个店铺 存在漏水
水煮电脑了。。。

估计都 呜呼哀哉了!!!!!!!!

洗干净 上BGA 抢救中。。。
救活了

网友A:
这样的故障挺废时的,供电不正常还好,供电正常了就头疼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挺废时的,供电不正常还好,供电正常了就头疼啰

嗯嗯  做我们这行的  不但要心细  还得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做我们这行的  不但要心细  还得要耐心。。。

我缺的就是耐心,看来要多多向你学习,勤加修炼咯

网友:
供电不正常还好,供电正常的话还要难搞!

网友C:
这个机器你哪里找的图纸   这种故障很难搞哦

网友D:
图纸点位都放上给你加分

网友:
耐心下出细活

网友:
楼主,修的好!这种主板真不好修!!如果没有图的不太好修!!原理是知道的!!修出来不容易啊!!下次碰到也有经验了!自己也试试!多发贴!!

网友:
LZ真心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确实好有耐心,向楼主学习

网友:
师傅 被水煮了。。。

网友:
现在赚点钱真心不容易,主板本身都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你哪里找的图纸   这种故障很难搞哦

映泰其他H61板的 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点位都放上给你加分

映泰其他H61的图纸 不是 这个板的图纸  论坛下载的额 论坛都有

网友:
我感觉掉电的不如不上电的好修,师傅却能应用自如,学习了!

网友:
把板反着烤

网友:
楼主啊,,修好了的机器马上收钱交给客户啊,,这不,,有浪费时间了!!不过还是学习了!!我就问问那个什么PLL1.8V   成2.25V了正常吗??CPU也没得供电!!

网友:
另外,,你为什么直接怀疑分压电阻了??为什么不怀疑那个V-1p8-sfr-en信号呢???我一般都是怀疑那个开启信号的个!

网友:
还真么修过PLL

网友:
这么有故事,支持大神

网友:
谢谢分享,茂名的生意好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