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4924-A 主板,键盘只有开机键工作

楼主(2017-04-24):
大神们,客户这个macbookpro a1502 进水,键盘换了触摸板换了都一样,键盘只有开机关机键工作其他都不工作。触摸可以感觉的按压但是不能滑动。

网友:
打阻值  测供电   祝你好运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需要来下载

网友:
好东东一定要看看

网友:
手里有一个不触发的,试试

网友:
好东西买回来配货

网友:
学习一下先,很好的案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实属不易啊

网友:
键盘 控制 芯片  换了吗

网友(2017-05-25):
这么都灌水的。。

网友:
修没修发啊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主板键盘接口有两个控制芯片 看看进水了吗?

网友:
不行就把那俩个芯片丛植下

网友A(2017-07-26):
全都是他妈灌水的    我换了 键盘芯片也不行  两个都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都是他妈灌水的    我换了 键盘芯片也不行  两个都换了

修好了么?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I2C_IOXP_SCL    I2C_IOXP_SDA   IOXP2_RESET_L  这几个全都有3.3的高电频,维修进入死角了

网友(2017-08-25):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么?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I2C_IOXP_SCL    I2C_IOXP_SDA   IOXP2_RESET_L ...

我的不是硬件问题    还是 系统问题  有一个什么东西 密码什么的

网友(2018-01-20):
更换时注意触摸板型号及连接线。

网友:
检测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