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打绿油的方法

楼主(2017-04-24):
具体打绿油该怎么打方便,快速。我尝试过用绿油沾点洗板水用刷子刷,效果很差,可如果像CPU,硬盘这样掉皮大面积的一点点涂实在太累。请教哪位有好方法

网友:
搞个绿油桶  把要上绿油的部件 放到桶里

网友A:
具说CPU 有专门的上绿油的网的    硬盘就无所谓啦   点大随便涂

网友:
要不慢慢打,要不买网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说CPU 有专门的上绿油的网的    硬盘就无所谓啦   点大随便涂

那个网我知道,我们这边也有卖,可如果是主板上掉皮那岂不是只能一点点涂啦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方法,顶起来再说

网友:
应该是一点一点,均匀涂上

网友:
芯片或焊盘没除胶之前先涂上绿油,用棉签粘一下,用紫光灯固化再除胶。

网友:
严重的地方涂,不一定每个漏铜的地方都涂,隔点涂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感觉不是每个露铜的地方要涂吧,另外CPU好像有网卖。

网友:
买绿油钢网,这是最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网我知道,我们这边也有卖,可如果是主板上掉皮那岂不是只能一点点涂啦

你说的是大面积漏铜吧。

网友:
在没除胶之前,用棉签涂,然后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大面积漏铜吧。

意思就是翘cpu或者硬盘比较大面积的漏铜,主板跟ic,没铲胶之前涂上绿油,干了之后铲胶不会把绿油都铲掉?我下次试试

网友:
现在苹果有专用的绿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