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 FM5 主板 都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7-04-24):
磐英 FM5 主板 都有什么通病?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1121-1-1.html
里面描述的内容就是磐英 FM5这块板子的问题,这是一块AM2的板子.

网友:
我是没听说过这板子有什么通病,通病都是出货量相当大的主板才有。这板子出货量,恐怕连人返修量都不如。

网友:
你是在修这块板子?

网友:
我知道没什么维修价值,只是玩一玩,但也希望能玩亮,没系统学习过维修,在P4时代,我的848PE总坏,就是电容和mos管总坏,然后总找人修自己都看会了,自己就买了风枪,焊台,之后也就用了一次,然后就换amd平台了,就是这块am2的,我还是想修好它,可以推荐一些视频教程吗,我想系统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