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D2500AAJS不认盘

楼主(2017-04-24):
使用中忽然蓝屏后在CMOS里也不认盘了,用啥办法可以修复啊 ?数据重要啊 有大师讲讲办法吗? 多谢

网友:
看电路板 是不是氧化了  台式机 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
台机硬盘哦

网友:
悲具呀??哎

网友:
直接插供电,听硬盘电机是否在转动,大概判断是盘体问题还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数据无价,自己搞三思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