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550 NM-A221点位图或显卡附近电阻照片

楼主(2017-04-24):
求E550 NM-A221点位图或显卡附近电阻照片,拆显卡时不小心掉了几个电阻不知道阻值了,有料板或点位图的兄弟帮忙找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也在修这个板我的最初问题是掉电,刷BIOS后不掉电了,电压都正常,开始自建内存,因为拔掉内存会报警,但还没自检到显卡,因拆掉显卡的PCIE总线的耦合电容,电流没有变化,不清楚是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也在修这个板我的最初问题是掉电,刷BIOS后不掉电了,电压都正常,开始自建内存,因为 ...

拆掉显卡供电电感试试   或者换个U
我的是不认显卡   换显卡搞掉几个电阻,直接拆了显卡叫客户用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显卡供电电感试试   或者换个U
我的是不认显卡   换显卡搞掉几个电阻,直接拆了显卡叫客户用集显 ...

厉害啊,还应该有一些改动吧,只拆掉独显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