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可调电源

楼主(2017-04-24):
今天收二手朋友送我个坏的可调电源

一看香港龙威的 拿在手里才发现是线形变压器的很重,

看看什么毛病通电一看 电压40多伏 脑子瞬间出现继电器烧短路了吧应该好修 二话不说开拆.

刚下几个螺丝看到电位器那有撬过的痕迹,想想也是用这东西的谁没两把刷子,拆开看看要个变压器也好,

变压器很大

板子有修过的痕迹

能通电说明问题不大 ,还是从继电器下手吧,焊下来直接换新的比较省事

问题依旧存在 ,再看看电位器是不是坏了,电位器有焊过的痕迹 ,焊下来量了下没有问题,电压还是40多伏,又量下取样也没问题,在看看控制继电器的几个管子也没什么问题.

看来以前维修的这个老师傅也下了一番功夫啊,

我还是不死心 ,点了根烟 思考下吧 剽了一眼面板,看到线索了

30V 5A 思路来了40多伏 肯定不对 先量下输出电压到底是多少伏 , 别查了一大圈是 电压指示坏了那就真的被坑了,

万用表量的结果也是40多伏,看了下线路是从三极管出来的,

黄红是接面板的 黄黑蓝是接三级管的中间没有什么原件了.量了下主滤波 45v

滤波后就到了三极管了,摸了下三极管不烫,那 就断电量把

发现一只管子的三个级都击穿,只有集电和发射两极没击穿,

这就好办了到隔壁修家电那里一根烟换了个金封管

换上一切正常,

在装回去 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设计不是很合理的地方

焊点和跌皮外壳 靠的太近 没有像atx电源那样用张塑料隔离下 太容易短路了

总结 维修的同行师傅们修东西多点耐心是很重要的,干这行连自己的东西都修不好,不是让人家看笑话了吗

迅维限制图片大小,只好在别的网站首发在转发大家将就看

来张无水印的高清大图

网友:
楼主,修电源有一手啊!!有图有理,有真像!!图文并茂啊!1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我这边还有好几个可调电源坏了!!都没修直接换新的,,毕竟修笔记本的没时间修这个!!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在2345也发了贴?

网友:
师傅用一个3055就修好了这个电源,等于捡到宝了!

网友:
真没那个耐心修这个玩意

网友C:
烧输出管建议还是再查一下保护电路吧!上次修一个假安泰信电源也是烧输出管,换了以后用几天就烧了。又换了一次,发现只要一短路就烧了输出管。这才想起来查保护电路。问题解决后怎么短路都不会烧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我这边还有好几个可调电源坏了!!都没修直接换新的,,毕竟修笔记本的没时间修这个!!

闲暇时间修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在2345也发了贴?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迅维限制图片大小,只好在那发,在转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输出管建议还是再查一下保护电路吧!上次修一个假安泰信电源也是烧输出管,换了以后用几天就烧了。又换了 ...

保护电路没什么问题,短路试过了  谢谢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迅维限制图片大小,只好在那发,在转过来

水印,另外我也确实在2345论坛看到这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印,另外我也确实在2345论坛看到这贴了

网友:
不错,我也修过一台同样的问题。调整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