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简爱7g-3掉电

楼主(2017-04-24):
海尔简爱7G-3  版号W010 REV:1.1 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马上掉电,有时进系统一天也不掉电。拆机发现触摸板位置进水,顿时觉得好修了。清理发霉补焊搞了半天,一开机还是一样.看来不简单了。刷BIOS,加电容,都不行。测电压发现待机5V 只有4.5V 偏低。上论坛找半天没有图纸只能用万用表滴滴找线路了。测到图中电容时直接去掉后发现5V正常了,难道运气好。拆下的电容测也不短路,料板补了一个上去,测试2天没发现问题。

网友:
电容是PC164,镊子位置。

网友:
这机子都能修好,楼主厉害哈。。。

网友:
没看错是升压电容 ???  去掉正常 ??

网友:
线性5V滤波电容,还是自举生压的电容?

网友:
如果线性电压被电容拉低,待机芯片应该会发烫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电容漏电吗

网友:
运气真好,这机器掉电我就没修好过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 不错

网友A:
这机有图纸?这个什么电容,滤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有图纸?这个什么电容,滤波的?

无图纸,淘宝都没有,找到待机芯片型号找的图纸,跟着线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