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 大短路。。。

楼主(2017-04-24):
华硕X81S 主板一通电不需要按开机键就5A大电流。。短路。烧TPC8017 换了也烧。。后面电路好多都跟地阻值为0///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先排除短路,在继续修

网友A:
大短好修,PWM上管,滤波电容,充电,背光

网友:
烧机大法试试啊

网友:
那就继续修啊   我觉得桥肯定会发烫

网友:
一般都是狗屎黄电容,电压调5V烧,用手摸。

网友:
使劲烧,烧到你怀疑人生,哈哈

网友:
大短路好修啊

网友:
上电之前打一下阻值

网友:
拆了好多多件 。还是短路 会不会是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好修,PWM上管,滤波电容,充电,背光

没试。。。一接电。。。就5A大电流。。。

网友:
问题是。只要一插充电器。。。就5A大电流。。。不用按开机键 。。然后就烧电源边开关管 。TPC8107

网友:
故障由来是。。。。。给笔记本插充电器充电。。按开关。。不开机。。听到响了一声  然后闻到一股焦味。。。就这样变坏了。。可奇怪的是。。拆开主板找不到有烧过的痕迹。。。。无语

网友B:
先测电感看看后端有没有短路,然后找到公共点,6V电压烧板就好了

网友:
打一下阻值好了

网友:
主板一百一块     修不好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电感看看后端有没有短路,然后找到公共点,6V电压烧板就好了

公共点怎么在电感后端吗

网友:
我考。各个点都试试烧机了。。5V 2A大电流。只有北桥发热。。不会弄了

网友C:
直接拉个1.5到公共点用手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拉个1.5到公共点用手摸了

不行。。。。。

网友:
有没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多研究研究

网友D:
来个大神、不来都 沉了

网友:
烧鸡大法 先修大短

网友:
现在问题发现充电口一个电感对地短路。。板子上好多对地也短路。线是跑不了了。。急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个大神、不来都 沉了

华硕X81要大短路。。现在问题发现充电口一个电感对地短路。。板子上好多对地也短路。线是跑不了了。。急求图纸

网友:
灌水吗  ?  烧鸡大法先

网友:
看看哪里发烫,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