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不充电 可以放点 开机提示The battery installed is not supported by thi

楼主(2017-04-24):
刷了BIOS不行 电池换了原装和代用的也是一样报错  联想电源管理下显示电池不受支持  本机自带的电池也一样  但放电正常  这个怎么搞

补充内容 (2017-4-29 13:48):
订了好几块电池  终于好了 只能用特定批次的电池才行

网友:
快来大神 指点指点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啊

网友B:
这种是不是要刷程 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啊

不行 原装的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不是要刷程 序

刷过了 也更新过了 老样子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还得再定个电池试试  还是EC的问题呀

网友C:
换原厂适配器,原厂电源,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原厂适配器,原厂电源,bios程序,

全试了都不行

网友:
按电路图跑跑电池口的电路

网友:
给你个建议 第一:换人 第二:换板

网友(2017-08-11):
看看检测波型 对不对咯。。。。。。。。。。。。

网友:
不是吧 那么奇葩 等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