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60WD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4-24):
                                                                              联想L2060WD显示器
故障描述:客户送修说:“插上电源线指示灯不亮”  实测确实如此!
步骤:      1.     拆开外壳观v外观并无烧糊元件,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依次保险--桥堆---开关管--5V,14的整流二极管分别良好!
       2.    测量5V ,14V的电压发现过低且不断的跳变,断电测量连接开关管的二极管【具体型记不清了】如下图标记所示,被击穿了

3.重新从废板拆下一个换上,显示器正常了!!但只是一两分钟就又不亮了;万用表测量该二极管又被击穿了,直接把整流桥堆的二极管干上了,二极管没有被击穿测量5V ,14V的电压又发现过gA低且不断的跳变,查看了LD7575的芯片各引脚定义如下图
4.该芯片的各脚电压与波形均正常,万用表并测量了旁边的各个电阻与稳压二极管没有异样,就怀疑开关管是否被软击穿了,拆下换了一个新的上去,OK了.不在亮几分钟就挂了,烧了一天均正常;打电话叫客户拿走收钱!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说该芯片的各脚电压与波形均正常,LD7575芯片在初级,它各脚的波形,你是怎么测得?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的分享 学到了

网友B:
用隔离变压器就可以测热端的波形了

网友:
很常见一种故障。

网友:
捡钱的好容易修。

网友C:
我只想说  修显示器还废这么大劲   真有耐心

网友:
修电源都动用用示波器了,您可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说该芯片的各脚电压与波形均正常,LD7575芯片在初级,它各脚的波形,你是怎么测得?

是的
要是有详细的波形图 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  修显示器还废这么大劲   真有耐心

版主的意思
是说直接换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的意思
是说直接换板吗

显示器   简单的就修修 复杂的  直接换   楼主竟然还动用示波器   我只能表示跪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   简单的就修修 复杂的  直接换   楼主竟然还动用示波器   我只能表示跪服

楼主估计也是有时间的 慢慢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估计也是有时间的 慢慢修的吧

小伙    分不少啊

网友D:
版主
那有什么分啊
少的可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
那有什么分啊
少的可怜啊

1W1的分  还少的可怜    有分这么任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W1的分  还少的可怜    有分这么任性吗

1W1的分  还少的可怜
不多啊 看到 好资料 下载都需要分啊

有分这么任性吗
版主 按是来学习的 遇到不懂的 就向高手请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W1的分  还少的可怜
不多啊 看到 好资料 下载都需要分啊

恩  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孩子 论坛需要你这样的会员

网友:
我怀疑是你换的管子标注值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孩子 论坛需要你这样的会员

按是新手吗
没事  就上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隔离变压器就可以测热端的波形了

对啊,你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要测初级信号的波形,你一测你的示波器就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