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E550 不解发。待机0.08(已经解决)

楼主(2017-04-24):
商家送修一台,联想ThinkPad E550笔记本,送修时故障为:待机0.08,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测各大电感短路情况,没有发现短路的。手摸主板上的电源芯片。发现PU8有发热情况。断电后。测到PU8第三脚电容短路。再测试EC周边电容也同样短路,拆出EC IT8586E -FXA恢复正常,疑是EC本身坏引起,在小苏本本订了一个剪板的EC芯片,今天到了,一看IT8586E-FXS 后缀不一样,没办法,只发了一个,管它的装上试试,上电,电流直接跑到了0.42.-0.71-0.61,看样子,应该好了。接屏再开机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苦逼的我 好多时候是南桥发热

网友:
南桥发热,有些时候关并不是南桥问题哟。

网友:
相比南桥,EC坏算是好的了,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0。08 这个待机,就说明有短路

网友:
好简单的说

网友:
写出来简单,修起来不简单。

网友:
问题 找到修好就行

网友:
如果把BIOS备出来就好了,下了几个都总不行

网友:
现在都是带程序 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这个EC代程序的。价格不便宜的,加分了

网友:
这个机器3 5v芯片老是烧不知道怎样解决,用原型号也试过,用tps51225代换也试过,两台机器都那样,待机偏高0.05,3 5v芯片发烫,换和用几天又发烫,换呢待机0.01,用几天待机又是0.05.

网友(2017-06-05):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订一个来试试,反正待机芯片是,换过了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我修E540的机器原机EC是it8586e FXA ,定了一个剪板的iT8586 fxs,装上是开机暗屏,关机重启,无声音

网友(2017-07-06):
EC型号不对应的原因吧。建议用原型号的。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有配件真的是好呀……。速度效率……楼主的技术也是非常不错了。

网友:
判断故障这么快呀?厉害,我也经常从小苏哪里订货

网友:
这个机子是容易坏EC    自己都备用几个留着准备换

网友:
不错嘛,楼主老司机了

网友:
待机0.08是有短路了,楼主找得真快,下次可以参考

网友:
苦逼,遇到好多3V 3V线性短路的,都是桥烧了,把桥拆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