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V PLU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24):
F1A55-V PLUS
问题是待机指示灯显示正常 不触发
华硕的机器大家都知道  不触发大多数是因为 RT9025的1.2v开机信号没出。

换了之后 开机还是不触发 测量开关脚电压1.5v 正常是3.3v 明显偏低  RT9025供电正常 6脚1.1v 7脚0.8v 也是正常的
华硕的机器图纸少 点位多 上点位 开关针是这个OU400这个转换管转换的电压。
这个管子让我想起来华硕的M5A78上的cpu 2.5v供电非常爱坏。 找到料板拆掉换上 ,正常触发。装显卡 正常显示。。。
此机修复。
加分不扣分~谢谢大家

网友:
确实算是通病 前几天也修到一块一样故障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下次碰到可以验证

网友:
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小管子是容易坏

网友:
待机芯片长期工作容易坏。

网友:
很多人不注意南桥有1.2v必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板子我一般遇到的都是不跑码的,,你说的那个爱坏的之前华硕遇到过,,也是这样的现象,不过这个板子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说的不触发!

网友:
华硕的有点位图 修起来  还是不难的    复位以后的就不好弄了

网友:
嗯,有复位之后,除了刷bios,真不知从那下手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