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进水维修小问题多多

楼主(2017-04-24):
今天收到一个同行带来的机器,同行说客户机器进水。我一拆开看很多汤水。进水是在键盘进的。还有很多汤水在主板。我猜应该是骨头汤比较香哈哈。一拆开看EC大面积腐蚀。后来拆出来主板3V 5V控制芯片也进水了心想这机器肯定是很难维修了。尽快处理好腐蚀的地方。插上电源发现待机只有5V没有3V心想当时肯定进水。我就直接重新给3V控制芯片加焊结果很意外。 3V待机电压出来了。

按开关试一试。果断可以开机而且电流上到了0.4A左右心想肯定缺电压 量了各大电感电压基本已经出来。但是唯独显卡不出来。后来找到了显卡供电芯片 发现VDD只有1.7V 这机器图纸显示的是5VS转换过来的。后来继续查到它的上级是谁给的。查到了是Q23转换过去的。我开机一量Q23的123脚只有1.7V继续查23的第4脚没有电压。如果这个Q23要正常转换出来5V就需要第4脚为高电平导通。后来发现R149电阻的第一脚焊盘进水腐蚀掉了。只能刮焊盘走线的位置。R149的150K电阻也坏了。在料板上找到了150K的电阻重新在焊接刮好的焊盘位置。开机发现还是没有电压。我就查到电阻的第一脚+20VSB没有电压。

这正常应该有20V的,继续追查+20VSB的上级是谁给的查到了PQ202但是在主板上PQ202并没有这个电子元器件。后来就看到旁边有焊合点PJ201发现PJ201的电压正常说明是断线了。我就重新在那R149的那条线路继续刮焊盘飞线。在开机电流就刷刷上来了。接上屏幕可以正常显示。

后来测试发现电池不充电。又是一大波查找啊。后来查到了PU202第3脚电压只有0.8V这机器。正常应该是3.3V才对。查到PR226这个电阻进水腐蚀断掉了。由于280K电阻实在难找后来。没办法只能找同样的分压电阻计算压差正常。最后一起替换过去可以了。第3脚电压正常了。电池也可以充电了。这机器虽然维修难度不是很大但是问题多多。最后在附上一个亮机图。

网友:
自己先评论一下啊。大神不喜勿喷啊!!

网友:
是不是维修经验没人来看的啊!!

网友A:
LA 主板,B+ 这块进水 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 主板,B+ 这块进水 必坏

这块板子进水每次都是转换不够。很奇怪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学习习嘿嘿。。。

你也很厉害啊。可以互相学习啊!!!

网友C:
有谁知道哦助理工程师如何快速提升等级到高级工程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谁知道哦助理工程师如何快速提升等级到高级工程师啊!

多发这种有含量的精华帖子,相信过段时间等级就涨了。

网友:
进水机子如果不是非常严重一般都还是好搞的

网友:
很厉害啊,很扎实的功底。。666

网友:
每天看看好贴,修修笨笨

网友:
学习中,慢慢升等级

网友:
哇实名这么快就通过了呀,我明天也赶紧整

网友D:
还有不少故障。刚开始的加焊一般我想不起来,直接想着去换了。这次受益了,要先加焊下。

网友:
看了基础很扎实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wangruiming130
多谢支持。以后尽量多发精华帖出来分享给大家
详情

网友:
都是烧的吧

网友:
基本扎实呀,进水机真心不好修......

网友:
进来涨经验 顺便赚积分

网友:
大神啊 膜拜了 !!!!

网友:
进水很轻微啊
wangruiming130
很好奇。进水不多。但是不知道为莫名其妙断线了。。。
详情

网友:
最近修过两个g50的机器,修开机了,整机电压都正常,内存也跑码就是不亮机,很郁闷

网友:
进不的机器,问题就是有点多

网友:
楼主技术NB,看你修充电问题很轻松啊

网友:
理论知识很强。佩服

网友:
技术过硬!思路清晰 我先收藏了

网友:
排版向黄老师学习下就完美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不好修呀。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麻烦点,运气不好还用不长久。

网友:
不管怎么样,能修好就好,我最不喜欢修不充电,换过EC和冲电芯片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wangruiming130
查询数据线啊。SDA CLK IN 这三个数据线。
详情

网友:
还好不是很严重 应该进水后就没开机了 要是有开机的话那就好玩了

网友:
唉乃这机子问题还是就是多?

网友:
没看懂,不充电和比较器有什么关系。比较适配器和电池???

网友:
楼主好厉害 必须加分

网友:
技术可不是捡来

网友:
每天看一看好贴子。多多学习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虽说进水是个大问题,如果本本都能防水,好多生意就没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不少故障。刚开始的加焊一般我想不起来,直接想着去换了。这次受益了,要先加焊下。

一般我都是先加焊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子好搞些。一般都是断线  腐蚀 什么的

网友:
学习了,加分鼓励

网友:
进水的有时。很麻烦

网友:
学习了 进液体一般都是断线 电阻坏的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啊  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有的还是好修和,价格也上的去。会说主板要清洗烤板

网友:
找到故障小零件最难了,膜拜!

网友:
生意真好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