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换屏后屏幕闪,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7-04-24):
屏幕闪不是静电那种闪,而是像电压低了,灯明显变暗,隔几秒这样闪一下,开机后显示排线旁边的盖板(电源管理芯片)发热,如果不盖后盖散热的话,玩30秒分钟就自动关机,没换屏之前是好的,连着换了几块屏都要闪,把他原来的装上去也要闪了,请问大神这一般是什么地方坏了,主板换屏的时候都没有拆下来,就扣了排线跟电池。

网友:
看看屏座旁边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下麻烦了,换屏钱没赚到,碰到厉害的客户说不定还要你赔偿。放大镜看看屏接口,电池接口有没有变形,是不是干净,用酒精刷一下,插上再试试看

网友:
这种有点像小米手机的显示连接座通病,你换个显示连接座试。

网友:
换之前是好的  肯定换的时候碰到哪了   仔细观察一下板子

网友:
帮不上你,只有自己多检查自己可能碰到过的地方

网友:
发热很大说明有短路。

网友:
电源芯片之前发热大吗。如果是一样的话就不管它。换个座子试试。

网友B:
好像好多机器都是这个样,换之前是正常的,换上之后感觉发热的厉害,升压电感有时候都烫手,最近遇到一些OPPO,华为,乐视都是这个样,有一个MT7换了屏之后发热,屏亮一会就不亮了,有时候直接不亮,我就在想是不是组屏的事,毕竟和原屏是有区别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下麻烦了,换屏钱没赚到,碰到厉害的客户说不定还要你赔偿。放大镜看看屏接口,电池接口有没有变形,是不 ...

是 啊,客户说第二天再来看  看,可是第二天没有来,换屏的钱  他 还没有给,不来也好,来了真不好   解决,亏120元的屏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好多机器都是这个样,换之前是正常的,换上之后感觉发热的厉害,升压电感有时候都烫手,最近遇到一些OP ...

应该就是组装屏有问题,换的时候因为颜色发黄,连着换了三个屏上去,其中有一个要 黑屏,一会儿又要亮,就是换了这个屏上去后,其它的  屏就要闪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坏屏有短路,搞坏了主板

网友:
会不会是短路了,毕竟有说发热玩30秒就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 啊,客户说第二天再来看  看,可是第二天没有来,换屏的钱  他 还没有给,不来也好,来了真不好   解决 ...

你还想要屏的钱,有些客户要你回复原样,毕竟原来针状就是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想要屏的钱,有些客户要你回复原样,毕竟原来针状就是屏坏

是的,不来了还是万幸,国产的这种新主板搞坏了还真不好搞

网友:
换灯控大电感试试

网友:
华为售后换屏会和电池一块儿更换了。不知道有什么猫腻。

网友:
华为还是比较耐造的

网友:
直接换一张新平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