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L430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4-24):
联想ThinkPad L430笔记本,同行带来,说机器被雨打湿过,然后还用了一段时间,用着用着就关机了,就再也开不起来 !
下面是拆机处理后的图片,一层腐蚀过的痕迹

打各大电感阻值,无异常,公共点阻值无异常,然后就是漫长的看板,补线…………
下面是补好线的图,其中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小板上缺了一个3.3V供电,导致插上屏上的那个插槽,就会出现闪屏的现象,拔掉就不会出现,亲测!然后发现主板上接口处,过孔的地方腐蚀断了,飞根线即可!

线补完了,通电,自动上电,亮机! 嗯,亮机了,结果肯定是要去装机!装完机了,通电,开机掉电,有时候1.2掉,有时0.9掉,有时0.2掉! 当我拔掉CMOS电池的时候,再通电,会自动上电,亮机! 亮机后,正常关机状态下再开机,会出现掉电现象,无论是插不插CMOS电池都一样,刷个BIOS就解决问题了!
下面是亮机图

重复开关机,试了几次,正常了,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不是太有技术含量的维修,大神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