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3M 不认硬盘直接进BIOS

楼主(2017-04-24):
   华硕X403M 开机直接进BIOS  不认硬盘  硬盘是好的   刷BIOS 能刷好吗   查了好多帖子没人说  刷BIOS 能刷好   哪位大神遇到过 求指教

网友:
给力,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这样就不用百度了。 。

网友:
这样也可以,高手

网友:
好奇心做怪 这个必须看

网友:
刷了论坛里所说的原机备份的,不认硬盘直接进BIOS  还是BIOS的问题  正在找别的BIOS

网友(2017-05-24):
是不是BIOS 设置问题哦。

网友:
看在BIOS  下认不认硬盘

网友:
开机的时候有没有报错

网友:
bios設定錯了吧

网友(2017-08-16):
                            楼主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
这个机器装WIN7 搞死没有装好  卡在正在启动上  有装成功的吗

网友(2021-02-05):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