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闪光灯

楼主(2017-04-24):
自己收了6P 触摸不行 有白条  这个很简单 通病  测试其他功能 闪光灯 不行  主摄像头不能拍照  前置可以拍照  打开主摄像头 有个警告 点击了下 显示 闪光灯已经停用需要冷却后使用 后来我打下了热敏电阻的阻值正常  难道真的是闪光灯芯片坏了 ?

网友A:
大哥  直接换了再说啊  测的数据也不全面 换一下 然后测一下各项数据 对比案例 相信你能搞定了

网友B:
这个一般就是闪光灯芯片咯 烙铁直接烫下来再说

网友:
你先的主摄像连接座的MIPI总线、I2C总线、开启信号对地值、再测量主摄像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就是闪光灯芯片咯 烙铁直接烫下来再说

闪光灯导致的打值能测出来。

网友:
我觉得还是测一下座子的供电,总线看一下正常不正常再说,上去就换芯片如果不好你是不是又是一头雾水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呢  楼主

网友C:
闪光灯打值能测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光灯打值能测得出来的。

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摄像头的问题 摄像头也是也是开启 我还以为 只有CPU开启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摄像头的问题 摄像头也是也是开启 我还以为 只有CPU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直接换了再说啊  测的数据也不全面 换一下 然后测一下各项数据 对比案例 相信你能搞定了

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摄像头的问题 摄像头也是也是开启 我还以为 只有CPU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摄像头的问题 摄像头也是也是开启 我还以为 只有CPU开启

嗯      鼓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摄像头的问题 摄像头也是也是开启 我还以为 只有CPU开启

楼主是什么时候去的实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时候去的实地。

我也不知道了 快修部的那个修笔记本的更我是同一期
我去的时候 手机刚刚开始做培训 那时候苹果4开始的 我没有学修手机 只学了笔记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了 快修部的那个修笔记本的更我是同一期
我去的时候 手机刚刚开始做培训 那时候苹果4开始的  ...

现在要转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要转行了吗。

两样都搞搞吧 一个人精力有限  手机上没有那么多的维修经验

网友:
可能排线送了 没有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