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M-VG4 rev 1.00不触发 小白实习维修四

楼主(2017-04-24):
网上收了这块1150针脚主板来维修,卖家说带电插ATX电源线导致不开机了,目测估计烧了什么东西,到货检测coms电路正常,晶振有压降值,上CPU电源PCIE诊断卡开机测试 不触发,且诊断卡5V SB灯不亮,万用表测ATX电源座9# 5vsb有电压,扣电池开机针也有3.3V电压过来,仔细检查主板上零部件,发现ATX电源插座附近终于找到了一个烧个洞的小小三极管,万用表测一端通导烧坏,另一端好的,看这三极管有点奇怪比一般三极管大一丢丢,感觉肯定有点特殊,赶紧论坛找线路图(万能的迅维不过只有rev 2.0参考,总比没有强太多),查图得知是个P沟mos管,无料板可拆咋办?查看全板发现桥附近有个一样的,查图此管是给开机LED灯供电的,立马拆了换上去,上电测试PCIE诊断卡5VSB灯亮,呵呵有戏应该搞定,触发  额  不跑码,PCIE诊断卡各灯显示正常,为啥不跑码,查PCIE A11  A13时钟复位正常,难道后级还有问题吗?于是瞎折腾很久,最后都要放弃了,偶然插峰鸣器开机,响了几声 尼玛(万马奔腾而过),原来好的,只是这华擎的板特殊点,PCIE不跑码;不过少个MOS管开机LED没灯虽然不太重要,估摸着应该可以找个替代的,于是废显卡上拆了个不知道pnp三极管还是P沟mos管换上去有电压灯亮,小白实习维修结束!
经验教训:以后裸板测试不插显示器,就一定要上峰鸣器,PCIE和PCI诊断卡也不要过多依赖。

网友:
可以可以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区不要灌水!
轩辕思天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桥附近的TPM接口就是LPC_DEBUG诊断卡接口,可以插相应的代码卡看代码。不过万能扬声器是必备。

网友: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赚了一块板啊

网友B:
修的不错,请问楼主这块板多少钱收的?

网友C:
楼主在实地学得不错啊

网友D:
H61以上的板喇叭比诊断卡更实用,LZ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桥附近的TPM接口就是LPC_DEBUG诊断卡接口,可以插相应的代码卡看代码。不过万能扬声器是必备。

恩 才买的PCIE诊断卡还不会用,好多新小版都没有PCI插槽。

网友:
  这小问题  赚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请问楼主这块板多少钱收的?

这板40包邮收的  还是有点贵。1150接口50以下包邮都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实地学得不错啊

老师甩手掌柜,给点视屏教程全靠自学,不懂的再问他,感觉学习进度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以上的板喇叭比诊断卡更实用,LZ修的不错,加分

小问题  没什么经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 才买的PCIE诊断卡还不会用,好多新小版都没有PCI插槽。

毕竟PCI槽被行业定位逐渐被淘汰的产品,和当年的ISA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40包邮收的  还是有点贵。1150接口50以下包邮都收

真赚了,40收200卖

网友:
我感觉这个应该可以短接的

网友:
修过两块华擎B85也是这个管子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甩手掌柜,给点视屏教程全靠自学,不懂的再问他,感觉学习进度太慢。

那你选 错学习的地方了

网友:
这种搞诊断卡都不一定能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