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 MBX-249主板进水 电脑开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24):
索尼 MBX-249主板进水 电脑开不开机故障维修

  主板版号:MBX-249

  故障现象:主板进水,不加电,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

  一块送修的索尼主板,描述为主板进水,引起不加电,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

  维修过程: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1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2

  目测主板进过水,不过已经被清理过,无明显烧伤 ,不过桥被动过了。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3

  PCH型号为HM65,桥明显被焊过。桥附近也有腐蚀痕迹,应该被清理过,仔细观察焊盘,并无掉件少件。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对地阻值均在正常范围。上电测试:待机0.005,3V5V 没有,看来是待机电路就有问题。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4

  先看3V 5V 待机芯片8223,比较常见可以和TPS51123直接通用, 有的维修朋友说可以和TPS51125通用,其实是要看18脚设定,此图中18脚设定为总开启,所以不能和51125通用。主板实际测量中,18脚无电压,异常。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5

  一路追查至S5_ENABLE 进入EC。看来EC参与待机3V5V的产生。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6

  测量EC工作条件,供电,数据(此板BIOS通过SPI总线同时与桥和EC链接)实际测量SPI总线并无开路。最后测到ECRST#时发现问题,EC并无复位。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7

  一路追查信号来源。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8

  明显被PURE_HW_SHUTDOWN#拉低。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9

  此处分成两路:一、直连保护电路HW_SHUTDOWN#;二、通过两个N沟道MOS链接G680_RST#。由PURE_HW_SHUTDOWN#为低电平推断出G680_RST#异常为低造成。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10

  HW_SHUTDOWN#信号连接的地方。 CPU、显卡、读卡器、电池接口、硬盘接口都有温度检测元件。随便一个发热异常都会引起保护。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11

  最后找到问题的所在U1901,4脚为低。看图纸5脚为供电5V,但实际测量中为1.1V异常。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12

  用刀片轻轻一刮表面漆就掉了。刮干净后上锡,很明显是断开的。故障点已被找到,直连。

索尼MBX-249主板进水电脑开不开机维修 图13

  电流已经上来了,测主板已经亮机。索尼MBX-249主板进水引起的电脑开不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相关阅读:

  mbx-249 索尼pcg-71a11t之超简单故障 附图纸和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1317-1-1.html

  秒杀索尼MBX-249进水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3293-1-1.html

  索尼MBX-249板号Z50HR绿屏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0429-1-1.html

  mbx-249 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7327-1-1.html

网友:
技术相当不错

网友:
不错 很明白 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