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J,进系统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7-04-24):
华硕X450J,进系统就掉电重启,反复这样,BIOS已经刷过了,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换硬盘 做系统

网友:
乔的问题吧

网友:
   排除外设先了  这样问题很蛋疼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没搞好。后来换主板了。。

网友:
谢谢了 看呢了 不错。。哈

网友:
求解决后的方法发出来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进PE掉不掉,排除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