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也许对大家有收获。

楼主(2017-04-24):
   今天巧遇客户送修ST500G硬盘,硬盘的情况是插在电脑上时而识别、时而不识别(基本不识别!10次开机有一次能识别就不错了)

下面就开始动手维修并分享出来与兄弟们,希望大家共同交流学习!

开战:

希捷ST500G

1、观察问题及判断问题所在!

故障问题:硬盘的情况是时认、时不认。偶尔磁头断电,声音不常!

初步判断:硬盘电路板存在问题,可能是金手指氧化,接触不良供电不足!

2、拆开硬盘!

  只需要个6脚螺丝刀即可!!相信在座的都会!

3、解决问题:

怎么办呢? 用洗板水、酒精等擦拭?

错!大错特错!  洗不下去的!!

特种工具上场!!当当当!当!!它就是刀片!准确来说是手术刀片!当然壁纸刀片也可以!

网友:
发不了图,明天再传。

网友:
手术刀刮骨疗伤?

网友A:
修好了没 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
等待下文。。。。

网友:
试试磨砂橡皮,效果不错的。

网友:
楼主下面没有了?????

网友:
有上文同步文的。

网友:
钢笔橡皮更好用哦

网友:
这种故障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 怎么没有下文了

肯定修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 也要发一下图啊亲

网友:
谢谢楼主,收获很大

网友:
硬盘还没修过,进来看看学习学习,随便加分

网友:
我都是用很细那种沙纸弄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请教下楼主,硬盘板上的bios程序是一个硬盘对应一个,还是一个型号对应一个?

网友:
铜箔氧化,用橡皮擦才是正确的

网友(2018-03-21):
不是可以用橡皮擦嘛,直接刮不好把

网友:
用刀片不行吧   建议你用橡皮擦!!!!!!!!!!!!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东东分享的不错,希望能有更多的分享学习。

网友:
特种工具上场!!当当当!当!!它就是刀片!准确来说是手术刀片!当然壁纸刀片也可以

网友:
就是硬盘的金属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我也遇到过几例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在论坛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
这种情况难得一遇,淡然如果遇到的那就是人品好拉,此盘固件问题,和磁头问题的多。

网友:
试试磨砂橡皮,效果不错。。。。。。。。。。。。

网友:
楼主下面没了
用刀有点暴力,搞快橡皮

网友:
螺丝刀伺候,很好!!!!!!!!!

网友:
老能逮住这样的耗子就好啦,可惜碰不到。

网友: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