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p75-d3p待机 桥发烫 差点导致误判的维修

楼主(2017-04-24):
一块技嘉p75主板  拿到手的问题是反复重启没复位 通电测量各供电差不多都正常  反复重启没复位  待机的时候摸桥发烫  当时以为桥挂了 准备放弃的  但是今天又想到他是能上电的  会不会是其他问题了  重新对全版打了一遍阻值  发现都是正常的  然后量待机供电  发现me模块的供电待机的时候就有了  但是有点高 这是支持深度睡眠的  我在线量了一下反馈的电阻  发现有一个阻值偏小了  然后找了一个10k的换上去  发现根本没输出了  估计芯片被我搞坏了  刚来这个地方  是修笔记本的  没有9018 然后借用桥供电 亮机

现在还有一块技嘉a55m  开机5d  有没有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最后一张图我是用可调电源供电  有点偏差  是可以看的  不忽悠

网友A:
分以加,笔记本的量很少嘛你那里

网友:
这线飞的  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以加,笔记本的量很少嘛你那里

多的一匹  都是不好修的  一个广达上到0.2就掉  掉很快 经验少  狗咬乌龟  难受  看看老司机怎么修的  而且是二修机

网友:
能触发还好,就怕是不触发桥发烫,那基本没戏。

网友:
这线飞的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以加,笔记本的量很少嘛你那里

广达那个掉电的好了  刚才我把cpu装上亮机了  最开始是没有桥供电  内存的出了  桥供电芯片的主供电22ohm电阻无穷大  我换了一个47ohm的上去  没上cpu上电到0.04  我当时就绝望了  就放弃了  结果这会把cpu装上就好了

网友:
搞的笔记本多了  都不会修台机了

网友C:
桥的温度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d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9876-1-1.html

好像问题差不多  但是零件太难找了  我用的a55m-ds2 1.x的图纸  和2.2差别太大了  明天看看有没有转机  没有就算了  花费太多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问题差不多  但是零件太难找了  我用的a55m-ds2 1.x的图纸  和2.2差别太大了  明天看看有没有转机   ...

如果IO 上面有几个管子 有可能是

网友:
借桥供电来修复,好方法,以前还真没这么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的一匹  都是不好修的  一个广达上到0.2就掉  掉很快 经验少  狗咬乌龟  难受  看看老司机怎么修的  而 ...

广达的掉电  查HWPG    0.2的话 应该CPU供电没有

网友:
还好桥没挂啊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该改电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温度烫吗?

确实桥发烫  我当时以为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