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

楼主(2017-04-24):
aoc 显示器 花屏怎么解决!
显示器

网友:
估计平坏了

网友:
换屏线啊 擦擦

网友:
先重插一下屏线试,然后用点屏器测试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查一查屏线,,,

网友:
看不到花屏的照片,一般都用通用板点屏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把花屏的图片传上来看看 我估计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