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改为传统模式不开机

楼主(2017-04-24):
这个机器,只要开启了bios中的传统模式,保存之后就开不了机,电流停在0.88,正常开机是1.2左右,然后放电就能开,在bios里修改其他的都没事,只有这个不能改,刷过很多bios都不行,换了电池,求指教啊

网友A:
改这个要把前面的也改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这个要把前面的也改了把

改什么也不应该导致不亮机啊

网友B:
安全启动模式关了

网友C:
那硬盘换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硬盘换一个呢,,,

和硬盘没关系吧,我测试时候都没插硬盘,硬盘线也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启动模式关了

改为传统模式,它会自己关闭

网友:
合成个ME试试

网友:
bios出问题了吧

网友:
换了很多bios了,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D:
以前修过一个联想的,加焊显卡解决的

网友E:
那就用UEFI装个系统嘛!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能开机正常的话就不折腾这个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过一个联想的,加焊显卡解决的

还和显卡有关啊

网友:
提取过官网bios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用UEFI装个系统嘛!

主要客户不想装系统才选择修,要不他打算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能开机正常的话就不折腾这个了!

主要人家不想装系统

网友:
换过一样啊啊

网友:
又是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