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触发掉电 不过内存

楼主(2017-04-24):
版号:FM2A58M-VG3+  rev 201
故障。触发掉电 重启 不过内存
检查电压都正常。
直接刷BIOS先

FM2A58M-VG3 .rar (5.06 MB, 下载次数: 91,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
华擎这个应该算通病了

网友:
这算什么

网友:
BIOS的问题   不难

网友:
我修过内存SPD断线的

网友A:
现在UEFI结构的BIOS,动不动就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UEFI结构的BIOS,动不动就爱坏。

就是  华硕 华擎 映泰 技嘉 都老出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华硕 华擎 映泰 技嘉 都老出这个故障

以前老BIOS不这样,坏的机率比现在的高多了。

网友:
这个程序我一般在官网下载

网友C:
刷个BIOS   不用发贴了吧 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   不用发贴了吧 楼主

就是上传个亮机BIOS上来。下回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传个亮机BIOS上来。下回不发了

下次可以发些有维修过程的技术贴  可以有

网友:
都是刷的编程器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