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 不上电

楼主(2017-04-24):
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可以触发,电源保护了!先测各路供电没有明显短路,测量12V的滤波电容,也不确定,拆了吧,拆了两个,再次触发可以上电了,换了其中一个上电测各路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芯片是ASP0903,驱动芯片RT9619A,测得上下管阻值都正常,主芯片有PWM输出,换了其中一个驱动芯片,用的UP6281代换,上电测电压1.1V!   接显示器不显,插诊断卡00不跑吗!上假负载测得CPU电源好是0.4几V,复位0V!查点位发现两个信号直连桥,直接有一个5脚芯片输出的电压上拉,其他相连的电路都没用料,测得芯片其他条件正常,直接换,上电诊断卡一路小跑!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没有图,文字表述也看不太懂呀。

网友A:
这是通病吗?我也有块板触发保护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有图了 啊 ‘’‘’‘’‘’‘’

网友B:
那个5脚芯片是VDDA2.5的吧

网友:
有点凌乱,不太好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5脚芯片是VDDA2.5的吧

不是,VDDA2.5 是另外一个5脚芯片!这个是输出1.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吗?我也有块板触发保护不知道怎么下手

不能说通病吧!触发保护一般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VDDA2.5 是另外一个5脚芯片!这个是输出1.6V

1.6?   还没见过AMD的板子要什么1.6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