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换屏的教训

楼主(2017-04-24):
一台华为V8换屏时因上错螺丝而造成的现象,给了自己一个教训,所以我们在换屏时,由于螺丝长短不一致,有可能会打穿主板,也有可能出现下面这种故障:

网友:
这真是要好好注意,稍不留神,这钱是收还是不收?

网友:
拍照拆机。 不熟悉的都这样搞。

网友A:
手机螺丝长短不一,最好的办法是搞个有磁性的垫子,这次是因为中间有个客户要修笔记本,所以我就没有用磁性垫子来记忆螺丝的位置,后来就这样了,希望大家在换屏和维修时注意下这一点

网友:
这样怎么交待呢

网友:
我一般遇到螺丝多的,按螺丝的作用分格子,出错的几率也小

网友:
经常修到的机型还好,少有拆的机器就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上螺丝前真的要注意下,不然真心要赔钱。

网友:
赔钱,再换一个咯。还用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螺丝长短不一,最好的办法是搞个有磁性的垫子,这次是因为中间有个客户要修笔记本,所以我就没有用磁性 ...

像苹果的螺丝打错也是要命的。

网友:
买个带定位格子的高温胶垫不齐了,这样不用特意去记位置了,

网友:
学习中,借鉴经验

网友B:
所以一定要记住螺丝的位置, 小心 轻轻的拧回去啊。。

网友:
扭到屏幕背光啦,换背光可以修好。不过很麻烦,

网友:
还好 不是搞坏了 主板 , 当吸取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一定要记住螺丝的位置, 小心 轻轻的拧回去啊。。

位置很重要,注意长短,和力度无关,太长会打穿。

网友:
螺丝拆下来要定位存放,不然记不住位置。

网友:
我的 魅蓝的note,自己换了屏幕,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C:
小米三机子上的螺丝都可长吃过一次教训,后来遇到特别长的螺丝我都用短的替换

网友:
我都是拍照记的,除非经常拆的机型

网友:
有时候真的是一步小心出大问题,不光光是水果机,真心话

网友:
我有一次 不是螺丝  是听筒的屏蔽罩  把原来的拆下来 换到新的屏幕上  结果怎么也套不进去 一用力  咔擦 50元没了  新屏幕 口子长度太小  下次碰到塞不进去的 直接不塞了

网友(2017-05-27):
一般先拍照 认清楚螺丝位置 我在拆小米note 时失误过 一颗螺丝打坏了屏幕 赔了好几百

网友:
下次肯定长记性

网友:
螺丝有长短,且上且珍惜

网友:
有了教训;下次就好了

网友:
手里正搞一个换外屏的   蜘蛛网式的碎  分离完局部漏液    现在还在除泡机里除    估计除不彻底    好在换之前跟客户报了一下风险

网友:
刚看了一下    这机长钉 短钉长度相差一倍多   楼主真是大意了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比你这个严重,我回收的一个酷派手机,主板问题最后修好了,在打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由于螺丝长了点,直接把屏幕给顶爆了....血的教训

网友:
是的,我也搞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螺丝长短不一,最好的办法是搞个有磁性的垫子,这次是因为中间有个客户要修笔记本,所以我就没有用磁性 ...

有磁性垫子就上不错吗?

网友:
相信很多维修手机的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以后上镙丝的时候一定要细心,注意镙丝的长短

网友:
手松点点就行了  千万别使劲往上干

网友:
要 细心啊   兄弟

网友:
还有注意 上外放的时候 磁铁容易吸螺丝 一定要看  要不然也容易碎屏

网友:
4楼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螺丝一定要分类放,很好的教训

网友:
oppo a33也会这样,还好装螺丝没有拧太紧。拆下换短螺丝,没有问题

网友:
        就是啊 楼主 手机维修 一定要细心的 大意了就是血的教训

网友:
多注意一下救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三机子上的螺丝都可长吃过一次教训,后来遇到特别长的螺丝我都用短的替换

这是个好办法,又学到一招

网友:
螺丝退出来就好了,那是挤压到背光了。手机螺丝都不要用力拧。

网友:
也遇到过.金立GN5001S

网友:
对对,不熟悉得手机拆得时候最好拍照留念

网友:
引以为戒。。。。。。。。。。

网友:
楼主看看能不能飞线

网友:
对  就怕螺丝长短不一   加上不细心

网友:
螺丝放对位置还是很重要的,不管苹果还是安桌机。因为这样而搞坏机器的太多了。 奉劝没有经验的轻易不要自己动手换屏什么的。出问题就麻烦了。找专业人员换也贵不了多少。自己搞出问题专业人士可能也搞不好了。

网友:
换屏有风险  接机须谨慎

网友(2017-06-26):
LZ,,最后你怎么处理了??

网友:
我现在换屏还是按照顺序一排一排的放好 这样虽然慢点 但是还是挺安全的

网友:
电脑也一样

网友:
手机维修要求比电脑还要细心动不动会赔钱

网友:
一定要细心留意,不然不会赔钱的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粗心大意了,我一直都是碰到长螺丝都换成短的,就防止这个后果

网友:
背光顶到了

网友:
能上短的尽量别上长的

网友(2017-12-16):
魅族MX3吃过亏!那之后我的螺丝都放在磁性垫上

网友:
你这应该还没有顶穿吧?我一般打屏幕区域的螺丝都很注意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手机螺丝长短不一,最好的办法是搞个有磁性的垫子,这次是因为中间有个客户要修笔记本,所以我就没有用磁性垫子来记忆螺丝的位置,后来就这样了,

网友:
下次对应着在工作台上放一段透明胶,胶面朝上,螺丝对应位置摆放,不同的地方分开摆放,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螺丝拧错或弄丢。当然有条件可以买个弱磁的垫板,效果更好,更环保

网友: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真的好难啊

网友(2018-10-31):
放除泡机里放10分钟有可能消掉。

网友:
螺丝拆的时候 上点心 记一下。装的时候别装那么紧,更不能用电动

网友:
修手机的那个没遇到过 那个敢说不赔钱能练就出来

网友:
我修完之后如果实在不记得该装哪个螺丝的话,就直接跳过不装这颗螺丝了。

网友(2018-12-06):
手持角磨机,你需要备一个
淘宝40多元一个。遇到长螺钉,可以直接磨短。

网友:
这是背光出问题了,也顶到了液晶 ,松掉螺丝也不能恢复吗

网友:
我个人感觉所有的机器里面,最应该注意的OPPO的机,尤其是卡槽位置的两颗螺丝,长一点点 爆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客户小米的屏换完后屏中间直接有个亮点,没办法又赔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