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P19A 19寸方屏 主板程序共享!!

楼主(2017-04-24):
接修一台HP P19A 方屏显示器,不接信号开机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一接信号机器黑屏,电源灯不停闪。初步判断主板程序问题,淘宝买了一个程序,写入时才发现码片PM25LD020是坏的,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W25X20写入程序后装上好了。

另:已经多次发现PM25LD020损坏。是不是这个芯片本身质量不好。

HP P19A .rar

网友:
亮机图 驱动板图  板号图    有图有真相

网友:
BIOS芯片 坏得到是不多见

网友:
补个主板图,亮机图没拍。

网友A:
最近怎么回事,发了图片,一点保存就没反应了。重新编辑又出现重复发帖。传个几百K的图片也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怎么回事,发了图片,一点保存就没反应了。重新编辑又出现重复发帖。传个几百K的图片也不至于吧。

500KB以下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