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E126交换机维修

楼主(2017-04-24):
H3C E126交换机维修
故障: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诊断 :1、拆机,插电,测量电源输出为0v,
            2、拆下电源测量主绿波电容电压为207v ,判断为电容故障,拆下电容有一脚断裂。
            3、查看,主电源芯片炸裂。根据脚数,初步判断为top242-250系列,根据电源电流为交流0.6A(110v) top247yn比较适合。
维修:1、更换450v 68uf 电容,更换鼓包16v 1000uf电容,更换top247yn

上电测试输出巍11.99v
上机测试正常 维修完毕。

网友A:
电源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也不一定吧
现在新结构的电源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B:
感觉交换机电源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交换机电源还是比较好修

那得看什么交换机,前面一个华为的三层交换机电源烧了没维修价值,结果光买电源就花了一千…

网友:
交换机如果被雷劈了那基本也不用修了

网友:
由于长期通电工作,电容坏引发的故障交多,不过也容

网友:
交换机电源就算修不好耶可以换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