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开机显示屏不显示,有背光

楼主(2017-04-24):
苹果6开机显示屏不显示,有背光,故障原因:先是换过电池跟屏幕,屏幕第一个换上去触摸不怎么灵,就换了一个,一开机进系统试触摸,一分后就暗屏了,后面开机就一直暗屏,几个螺丝孔都拆下看过没有打孔都是好的,换了两个U1501触摸显示IC,也是一样,IC,C4\E4角图纸上有6V电压,在C1554上测不到6V,还是5.7V电压也没有出来,主供电在C1547上面测有4.2V请高手大哥指点一下,下面怎么搞,谢谢

网友:
开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LCM_TO_CHESTNUT_PWR_EN:这个信号有没有1.8V电压
暗屏的话检测U1502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升压线圈和升压二极管是否正常,PP_LCM_BL_ANODE是否有电压

网友:
论坛有相应的案例  找一下看一下

网友:
上次我也整过这样问题后来没有修好

网友:
5.7V没出来的话说明显示供电管没有工作,主供电到显示供电管的滤波电容有电压,电感和二极管测了没有,供电管引脚阻值测了没有

网友:
你换电池干嘛呢。跟电池无关。

网友:
无背光LCM_BL_ANODE和LCM_RESET

网友:
无5.7V查LCM_PWR_EN有没有,有就查下屏供升压芯片。没有就查LCM_RESET复位有没有。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梧州陈春光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