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2211f 21.5LED显示器 闪黑屏几秒后正常

楼主(2017-04-24):
刚开始也为是按键板的问题 拔掉按键板后故障还是一样 测试按键颗粒各脚  电压为2.0  开关按键脚为3.2电压正常,驱动板按键端口处去掉对地二级管D26 D28 D23 D27 其余各脚按键对地电压恢复3.2V

网友:
那是二极管漏电,,,,,

网友:
这样发贴,一般新手看不懂!!要有图,,配合文字,,最好,,拍一下,,那里拆了,那里换了的图,这样,,可以让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
也就是说 去掉就好了?

网友(2018-03-31):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 去掉就好了?

是这个意思,前几天修的一个方正显示器也是开关板接口的地方二极管问题,去掉就好了

网友:
根本跟二极管没关系,只有把驱动板上的3.3V用另外的板改上去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