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维修进水开机大电流 修好后无指纹 摄像头打不开

楼主(2017-04-24):
刚上手修手机,买了客户一个苹果小六的手机,客户说进水的,在别家没修好,报价直接买下,使用他的icloud删除手机。检查手机待机0ma,开机大电流,B+短路 加3v 烧机  电容短路了  拆除  直接开机。然后刷机,刷机成功后,试机后摄像头打不开,指纹不能用。检查U2301和u2100  都被上家维修拆掉了,由于是新手谁告诉我U2100和u2301产生的1.8v和2.85v能否借电从哪里借  谢谢

网友:
一次发三个贴 也是666

网友:
不过这为什么需要借电压?直接装两个上去不是更稳定?

网友A:
其它两个重复的 给你删了  另外下次发贴最好是能配上图片 才更有说服力

网友:
买块料板拆了装上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两个重复的 给你删了  另外下次发贴最好是能配上图片 才更有说服力

电脑卡的   多点了几下

网友B:
找料板装回去就好啦,何必借。麻烦。

网友C:
c2345与u2301之间断线,飞线c2345与c2301,u2100部分飞线c2181与c2197.测试还是摄像头打不开  指纹不能用(之前在设置那里指纹是灰色的现在可以点开设置失败手机刚刷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两个重复的 给你删了  另外下次发贴最好是能配上图片 才更有说服力

图已经上了  求大神支招

网友:
恭喜你  短路电流超过800 闪光灯及指纹ic 两管子统统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2345与u2301之间断线,飞线c2345与c2301,u2100部分飞线c2181与c2197.测试还是摄像头打不开  指纹不能用( ...

c2345与u2301之间不是断线,中间U2301这个是降压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2345与u2301之间断线,飞线c2345与c2301,u2100部分飞线c2181与c2197.测试还是摄像头打不开  指纹不能用( ...

也就是 摄像头的1.8V没有你借了暂存的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c2345与u2301之间断线,飞线c2345与c2301,u2100部分飞线c2181与c2197.测试还是摄像头打不开  指纹不能用( ...

还差一个1.2V的供电,你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 摄像头的1.8V没有你借了暂存的1.8。

借了这个暂存的1.8v   没有问题  有没比较好的可以借   暂存的1.8v离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345与u2301之间不是断线,中间U2301这个是降压用的。

U2301是降压管  想知道   直接飞c235和c2301  有没问题   因飞来的电压比它而定的电压高了

网友:
指纹的1.8付不能借电,只能修复,借了要不打不开要不不能添加,要不指纹反应迟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料板装回去就好啦,何必借。麻烦。

手工不过关   而且那u2100和u2301 都四脚   方向也没办法分清楚

网友D:
问个问题。。 B+ 到底是PP BATT VCC 还是PP VCC MAIN啊?

网友:
一起学习,每天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个问题。。 B+ 到底是PP BATT VCC 还是PP VCC MAIN啊?

前者。。。。。。也就是电池供电。后者是转换过的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