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710去独显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7-04-24):
板号DUMB02.,板子拿来拆开板子是变形的,显卡那一块凹下去,cpu有一半直接可以看到针脚。翘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人为的,。上电0.1,0.4掉电,不定,显卡发烫,显卡供电也没有,量的电感,没有示波器,判断为显卡短路,由于是同行的机器,报价100来块钱,换显卡高成本的问题,翘起电感尝试了下可以用集显正常亮机,直接拆掉交差。别问我问题,没找图纸,应该也没图纸,有什么不明白看图,。觉得有用的帮忙加点分,没分用了,谢谢,本来想传BIOS,看到论坛有,就不发了。

网友:
双显卡额

网友A:
改了集显都不跟客户谈的吗。。。

网友:
有些机器是可以这么弄的但大部分这么弄都亮不了

网友:
这不失是一种办法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集显都不跟客户谈的吗。。。

跟同行说就行了,他们自己去沟通

网友:
变形这么严重,怕是用不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