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非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4):
送修时开机掉电 然后重启 。。非显卡供电小板问题。实测过程中发现不装无线网卡 不重启 可以正常进系统 。换无线网卡一样。供电3.3v 1.5v 都正常。最后发现主板LED 指示灯附近有少许进液 清理了一下 ,判断应该是WLAN指示灯空位电容两脚被腐蚀导致导通,插上无线网卡  导致3v拉低,如果改机不是发现哪个位置有点进液 怎么也不会想到是LED指示灯导致的, ,可供借鉴

网友:
你这个经验,真的很宝贵呀!顶一个

网友:
观察第一位,楼主仔细

网友:
是个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就修的很细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掉电是这种情况引起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简单啊,,,

网友:
          我猜有可能是   ec 过来的那个指示灯的脚过载了,导致内部引脚定义紊乱,跟51单片机有点相似,强制改变某个引脚电平定义,会影响到其他与之相关的引脚逻辑,或许是在加载网卡驱动的时候那个灯开始亮的时候机器就重启了,ec引脚正常应该变低,
然后因为发霉导致短路直接给拉到3.3V。。。。。

网友:
拆出主板第一步都会认真观察主板一遍。。。。。。谢谢分享

网友:
进液体  腐蚀  ,肯定不能算通病了

网友:
哈哈  细心很重要啊  如果不细心的话 打死也想不到时这里的问题啊

网友:
这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仔细观察很重要

网友:
   网卡没拆的话  直接就换1.8电容了

网友:
现在的一手机 仔细观察有些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今天修个T420也是 上电不全 南桥边上进水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