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1I-B/K30BD/DP-MB

楼主(2017-04-24):
ASUS AM1I-B/K30BD/DP-MB
故障;有时能触发开机 有时不能 。触发进系统不关机正常使用。一关机就很难在开机
客户送来的时候一看这个机器就一个CPU,没NB SB。

维修老样子,检查电压。都正常,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想想还是换CPU  内存先。换了开10次有可能能亮一次。
下一步 刷BIOS了   刷了还是一样。感觉不对了,用示波器一看。2pin无波型

难道是BIOS有问题还是BIOS芯片有问题。找了料板换了个芯片刷程序上去一开机亮了。
反反复复的开关都正常了。搞了半天就是个BIOS芯片坏

AM1I-B K30BD原机.rar (3.18 MB, 下载次数: 112,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
连桥的都没有了

网友:
编程器难道校验也过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没桥

网友:
这种没桥的板还没见过

网友:
这个板没怎么见到过吗

网友A:
完完全全的多合一平台,估计这板子上最值钱的就是IO/EC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完全全的多合一平台,估计这板子上最值钱的就是IO/EC芯片吧。

这个主板不怎么好   SD3800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不怎么好   SD3800CPU

没很好的APU,这类板子注定只能是个低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