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80m NM-A361掉电通病

楼主(2017-04-24):
一台联想g40-80,开机0.35A左右掉电,再按开关故障重复。裸板去掉BIOS电池,插电自动上电掉电两次。经测,各电感开机时电压正常,二级电压也都出来了,初步判断南桥问题。由于南桥集成在CPU里,只有冒险加焊CPU。由于该板CPU打胶,所以大家加焊时要非常小心,要根据自己的bga焊台温度特性,在锡珠刚刚融化时果断停止加热,否则爆浆了就很可能彻底报废。要知道该类型CPU重植成功的可能性极低。我将该cpu小心加焊后故障排除,已经有3台了。

网友:
  这种都直接退了  做的返修很快的

网友A:
知道问题出在INTER还是联想用的板材质量太差,现在的科学技术越来越高了,但是东西的质量却越差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好像最近4代 5代的BGA CPU 开始出问题了,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故障  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G40-30掉电频繁

网友:
我的现象跟你的一样的  我还没搞CPU

网友:
重值过集成南桥的,一次成功,上次一个联想的电流0.5  重值cpu好了

网友:
现在碰到这个型号试试

网友:
联想估计在这样的机器。售后上肯定增加了不少成本。估计会改进吧。

网友:
感觉应该很容易返修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也加焊 试下。

网友:
对,现在单cpu风险很大,遇到几次怀疑是CPU问题都放弃了

网友:
短路就麻烦大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也是200加焊

网友:
这个厉害。。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加焊后,会不会返修?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是进水的处理好了但是触发0.3秒掉,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楼主你觉得呢????论坛有很多人遇到这问题都没说怎么解决的,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机子

网友:
加焊我就没好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问题出在INTER还是联想用的板材质量太差,现在的科学技术越来越高了,但是东西的质量却越差了!这是为 ...

人家故意呗。。。难不成低价还有高质量